工控主板 PCA-6186怎么连接线

楼主(2016-02-23):
请问下大神门,我最后帮人家买了一张工控主板PCA-6186,现在买回来不知道怎么与接口板PCA-6114P4-C相连接,不知道电源的PS-ON绿线接到工控主板PCA-6186的那个位置,求助大神门
工控主板

网友:
你这个工控版应该是一根pci槽,一个isa槽,你插那个两个一直线两个槽试试
cpu供电还是在cpu上方的
开关针应该是南桥边上那些类似ide接口里面

网友:
这种底板上有绿线的接口插在主板上面,能实现按开关开机,如果不按开关开机,就直接用跳板短接底板上的绿线接口也行。

网友:
你这个主板。我以前修过,我刚刚看到过你只拍了真面图片,引脚定义在反面,应该在两个一个黑,一个白,IDE旁边有开关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