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版号DA0KL1MB8E1 上电0.4掉电

楼主(2016-02-23):
这台机器昨天来的时候加点0.4A就掉    心里一阵喜悦  直接拆机量二级3V5V 这个电压都有  那就老套路直接量显卡的电源小板   测量出瞬间也有电压  打显卡阻值也没短路  测量一会   由于性子急直接拆了显卡  加点0.6不掉电  看来问题在显卡这里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显卡  值球好 B好此机器点亮   这个机器好多的通病是显卡的电源小板  以及2级供电这块   谁想到这次是显卡不良造成的 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助大家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短路了,所以导致上电保护,遇到比较多的都是可以在PCLE总线上面打值 尤其是Y450上面还是修到过比较多的,

网友:
这机器毛病一大堆啊

网友:
下次发帖附上亮机图片,得分会更多哦

网友:
一般这样电流都是先量下主板供电正常不,然后换一下显卡供电小板试试再作显卡,因为这芯片不好焊,成本高

网友:
刚修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