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M4030,修复完成!

楼主(2016-02-23):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戴尔N4030,上电大短!就询问客户机器进水没,客户说没进水,放的时间长了!好吧,于是拆机诊断,发现确实没进过水!整板都没有水渍,在BGA上烘烤一下,在测量还是大短,于是从迅维网下载了一份图纸,检查线路,发现PU201MOS管烧坏,于是换掉,上电就把刚换的MOS管烧了,心想是不是换的型号不对,于是就从料板中拆了相对型号的MOS管换上去!这次我把电压电流都调小了,慢慢调电压用手慢慢触摸哪里有发烫的地方,终于发现内存旁的C1901电容发烫,于是用万用表侧阻值,果断坏了便换了一个相同的电容,于是上电测机待机电压出来了,开机亮屏!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

①辈子守擭妳 -2

网友:
这种还蛋疼,,,,,

网友:
楼主太搞笑了

网友:
烧机大法最好跳过保护隔离再烧

网友:
还是要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楼主一波两折干好了机机,不容易啊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不是特别难修的

网友:
烧鸡就可以了

网友:
没进水还需要上BGA烘烤啊?,大短直接用烧鸡大法来得快,根本都不需要用到图纸

网友:
今天用烧机大法,机器直接搞报废

网友:
干嘛要烘烤?瞎修

网友:
后极电容短路直接干掉MOS管

网友:
是不是上管击穿,然后后面输出的滤波也击穿啊

网友(2023-10-20):
一波三折的维修,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