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L7HU3-节能版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2-23):
梅捷SY-L7HU3-节能版
查查查查查了下供电  发现没U电压  看见脚黑黑的  哈哈哈  秒懂  不管 先加焊一遍  结果是我预料之内的   好了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我也是弄好了 你管我怎么弄呀~~~~~~~~~~~~~~~~  大家可以参考下哦 谢谢.

网友A:
等着返修吧,加焊没用的,芯片外围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着返修吧,加焊没用的,芯片外围电阻问题,

啊啊啊  怎么查  ····

网友:
好吧 你厉害    一看就大神
。。。。。。。

网友:
等凉了再试 多测几遍

网友:
把这次的钱收了再说,下次坏了可再修,然后再收一次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着返修吧,加焊没用的,芯片外围电阻问题,

这个还真不好说,如果是电源IC芯片脚位氧化引起的,加焊也不会返修的

网友:
正常在一个星期以内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说,如果是电源IC芯片脚位氧化引起的,加焊也不会返修的

同意班长说的

网友:
哪里的脚黑黑的啊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 ,这样修个主板收多少啊

网友:
我不班长。

网友:
我们修板子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RMB 到口袋就完事了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C:
大家不能懒 真的返修了····

网友D:
这也行。。好歹查个en,vid什么的ic工作条件啊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D:
这也行。。好歹查个en,vid什么的ic工作条件啊

能亮机了 测起来也是正常的,还是不亮的时候测好

网友:
都说cpu供电难修,我是认可的,怕就怕供电 EN都有的案例

网友:
这么跳啊,你看前辈说一礼拜返修,不是没道理乱说的,都是血的教训才有的共识,你看看不是回来了吗,好好查查,希望找出病根,再贡献出你的经验。让我等小白也长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不能懒 真的返修了····

芯片外围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