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左侧有一小块蓝

楼主(2016-02-23):
奇美42寸液晶屏,屏型号:V420H2-LN1 Rev C1
检查出逻辑板DC/DC芯片CM501损坏,TB购买了一块相同的边板,将相关电源跳线后,屏能够点亮,不过左侧有一小块蓝。
电源线包括12V、GND,以及有4个0欧电阻地方:VAAP,VGL,VGHP,PIN42(VGHP隔壁,芯片42脚)

网友:
感觉还是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屏点过吗,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屏的问题哦,或者考虑一下是不是程序问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屏点过吗,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屏的问题哦,或者考虑一下是不是程序问题哦。

之前屏点过,现在能确认是屏逻辑板上dc-d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屏点过,现在能确认是屏逻辑板上dc-dc坏。

你测量逻辑的供电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