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s iMac苹果鼠标拆解

楼主(2016-02-23):
Boss iMac苹果鼠标拆解

  《先图后字》

  Magic Mouse 2采用了内置锂离子电池的设计并且可以通过Lightning接口充电。苹果宣称Magic Mouse 2充电2小时即可正常使用9小时,最长续航可达1个月,真是有一种“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即视感。下面我们拆开来欣赏下

图一苹果鼠标拆解

  Lighting接口在鼠标底部

图二苹果鼠标拆解

  在充电时无法使用

图三苹果鼠标拆解

图四苹果鼠标拆解

  两代Magic Mouse ,从外观几乎看不到变化,只有底部电池仓位置变成Lightning接口,LOGO和字体颜色都变成黑色,LED状态指示灯被取消。

图五苹果鼠标拆解

  拿下鼠标的两只脚

图六苹果鼠标拆解

  用撬棒和拨片从侧边撬开

图七苹果鼠标拆解

  里面沾满了大量的胶水

图八苹果鼠标拆解

  继续拆解,可以看到电池露出来了,这里的电容列阵元件是 Magic Mouse 2 可以当作触控板使用,并且探测到触摸压力的主要零件。正是他们负责检测表面触摸,记录手势。

图九苹果鼠标拆解

  拆下螺丝,拿出金属挡板,拆掉排线

图十苹果鼠标拆解

  分离底部和中框,中框右边有电容

图十一苹果鼠标拆解

  查看主板芯片:

  红色:博通BCM20733蓝牙3.0单芯片

  橙色:303S0499触摸控制器

  黄色:NXP 1608A1充电芯片

  绿色:德州仪器56AYZ21

图十二苹果鼠标拆解

  蓝色:STM32F103VB 72MHz 32-bit RISC Cortex-M3微控制器

图十三苹果鼠标拆解

  在主板下边隐藏着这个开关

图十四苹果鼠标拆解

  利用杠杆原理撬起电池

图十五苹果鼠标拆解

  电池容量为1986mAh,竟然比iPhone 6S还要大约9%

图十六苹果鼠标拆解

  鼠标Magic Mouse 2拆解集合图:

  Magic Mouse 2变化较大。首先是取消了电池仓设计,取而代之的则是Lightning接口。不过由于Lighting接口在底部且朝向向下,Magic Mouse 2充电时的姿势可算不上优雅,如果你使用的是充电基座可能还好一点。Magic Mouse 2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粘合剂,打开底部板块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小心,很容易对鼠标的内部零件,比如光学传感器以及电源开关造成损坏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苹果产品就是不一般喔!!!!!!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网友A:
这东西见都没见过,楼主竟然拆着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见都没见过,楼主竟然拆着完,呵呵

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B:
苹果的东西为什么都要用胶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东西为什么都要用胶水了

你去问苹果啊

网友C:
看一个鼠标都这么精致,哎,中国要能生产好的产品出来就好,就不要买苹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一个鼠标都这么精致,哎,中国要能生产好的产品出来就好,就不要买苹果的。

苹果现在是大腕     喈喈里

fsh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苹果现在是大腕     喈喈里

呵呵,要是中国能出一个世界品牌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要是中国能出一个世界品牌就好。

”世界品牌“   指日可待

网友E: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长见识了!!!

这个鼠标还可以充电

网友(2016-04-14):
不能移动主要是那部分坏了?激光?
怎么干?

网友:
看着帖子,有种想拆自己鼠标的冲动

网友:
结构跟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这么贵的东西楼主拆着玩,大写的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