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不跑码

楼主(2016-02-23):
HP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 自动加电 不跑码 电流0.8A 左右 无跳变,有没有通病,之类的,供电都OK,不过内存,总PG也有了,请教各位老师
通病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个先,不行加焊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没准就好了

网友:
不跑码怎么又变成不过内存了?我是凌乱了

网友:
显卡坏了就不跑码

网友:
显卡坏了不跑码

网友:
加焊下就OK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电流0.8不跑码,查查北桥,这款机器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显卡坏就是Tp

网友(2016-04-01):
我也有台U410有复位,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