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M4450图纸,风扇接口

楼主(2016-02-23):
大神们给个联想m4450
,客户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得,吧风扇接口给弄坏了,用疯抢拆下来,没想到铜箔掉了,一共5根线,只接供电电流只到0,4.没图纸不知道怎么连接,表面没有走线,求大神指教,
联想

网友:
我接了其中4跟可以开机了,但是一过logo就重启,电流在0.8到1.5来回

网友:
直接不要借口,直接把线点上

网友:
板号提供一下

网友:
直接接供电跟地线两根线不行吗?或者供电直接拉US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