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防盗报警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23):
汽车防盗报警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汽车防盗报警器,是多功能的产品,不仅是可以防盗报警作用,还可以有遥控启动车尾箱,遥控开关车门,遥控开关车窗,遥控起动引擎,遥控锁定引擎等作用。虽然是小小的汽车防盗报警器,但是功能是不容小觑的。汽车防盗报警系统的使用,是借助汽车电源和汽车本身的一些电路来实现,汽车防盗报警器一旦出现故障,会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汽车防盗报警器常见故障发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汽车防盗报警器常见故障 图一

  汽车防盗报警器常见故障分析:

  1、遥控操作不起作用,按遥控器各功能按键时,遥控器的红色led指示灯不亮。

  原因:汽车防盗报警器出现此故障多在遥控器本身,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电池电量用尽;

  (2)电池正、负极簧片生锈或接触不良;

  (3)遥控器被雨淋或进水、油浸等。

  解决方法:可将电路板取出,用工业酒精清洗后,用家用电吹风吹干或待其自然干燥后,就可以使用。

  2、遥控距离越来越短,发射信号时,遥控器的led亮度变暗或闪烁。

  原因及解决方法:

  汽车防盗报警器出现此现象多是电池电量不足,更换电池即可。除此以外,建议不要自己调整或更换遥控器的元件,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3、遥控器某一功能键失效,按该键时led指示灯不亮。

汽车防盗报警器常见故障 图二

  原因及解决方法:

  汽车防盗报警器某功能键失效(其它功能键正常)多为本功能键损坏或按键引脚与电路板的焊点脱焊。遥控器的按键多为微型开关,平时使用时用力要轻,并注意防水、防摔和重压。

  通过以上汽车防盗报警器的三种常见故障的分析,相信车用朋友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感谢发帖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