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20tg 显示Acer后黑屏求解

楼主(2016-02-23):
故障:开机显示Acer后黑屏,显卡换过一样,换过i3的U 提示MTRR错误,再关机开机正常。bios刷过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还换了个i3 380m的 U 可以进系统,但是有独显没有集显。

网友:
没遇到过 有修过的 说一下哈

网友:
ec bios还没有刷,刷一下试试看,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电压去测下稳定不

网友:
LZ所说的黑屏是掉电还是有声音无显示?

网友:
我刚好也有一台,同求

网友:
]我的是独立显卡开启信号没有,加焊OK,顺便传一个图纸和BIOS上来,供大家参考。

acer 3820tg jm31-cp 09921-3淘宝.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