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27 V4.2 掉电

楼主(2016-02-23):
V星945GCM5 V2 插上电后,待机正常。触发后连待机都没有了。必须拔掉ATX接口电源再插上去,才有待机。测试电源未保护,应该是主板保护了。
强行上电烧机,也没有发现有异常发烫的元件。
取掉CPU的辅助供电4PIN,触发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教

网友:
老师们都还在休假吗,贴子都沉了,不见有人回复呀!

网友:
查V星开机芯片MS-7

网友:
重点先查待机电路吧  不管是否开机  待机电压是插上电就应该有的

网友:
V星老一点的板 那个V星专用芯片业爱坏   MS-5  MS-6  MS-7
可以考虑查下这个小方形 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二级转换电压有短路了。

网友:
明显主板上有短路嘛

网友:
某组供电有短路保护

网友:
多谢提点,还真是MS-7G的问题,加焊后正常亮机。

网友:
原来是ACPI电源管理芯片MS-7G的问题,加焊后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