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PoE交换机 你必须掌握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6-02-23):
PoE交换机被广泛运用到安防监控中,对它了解多少?10年专注PoE研发的丰润达科技做了总结。

       什么是PoE交换机?
       答:说到PoE交换机必须了解什么是PoE。PoE供电就是通过网线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如IP电话机、无线局域网接入点AP、网络摄像机等)传输数据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PoE技术能在确保现有结构化布线安全的同时保证现有网络的正常运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PoE交换机就是基于PoE技术的可以通过网线为另一端设备提供稳定电力供应的交换机,它不仅可以传输数据,还能同时供电,一举两得,方便省事。使用一根标准网线,就能为无线 AP 和 IP 摄像机提供电力,为许多新型网络设备缩减了安装的时间和成本。

       PoE交换机供电的优势
       答:除了从以太网电缆为连接设备提供通用供电支持外,PoE降低了投资开支,从而降低了在统一IP基础设施中整合入上电设备的总部署成本。PoE免除了为终端设备安装墙壁电源连接的需要,因而降低了与支持终端设备相关的电源插座成本。它还可在部署本地交流电源较为困难的场所安装网络连接设备,从而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PoE交换机供电距离
       答:PoE供电技术的使用标准5类网线的供电距离是100米,使用6类网线的供电距离是120米,实际中取80-90米为佳,能保证最佳传输效果。

       PoE交换机供电稳定吗?
       答:从技术角度讲,PoE技术发展多年,处于非常成熟的阶段,但由于市场成本压力,选用的选用的PoE交换机或者线材品质过于低劣,再或者方案设计本身就不合理,导致采用PoE供电的项目维护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工程商普遍存在PoE供电不稳定的观点。
       网络监控项目,不同于普通的网络综合布线,数据传输量非常大,功率高,且要求全天候不间断工作,采用有品质保证的PoE交换机和网线是整个系统稳定的保证。

       PoE交换机有哪些不足?
       答:1,供电功率不足,现在PoE交换机供电的最大功率是30W,也就是设备的功率超过了30W,则不能使用PoE交换机供电。2,风险过于集中,一般一台PoE交换机同时给多台网络摄像机供电,一旦交换机的任何部件或者故障会导致所有的摄像机无法工作。3,维护成本较高,如果选择的PoE交换机不合适,或者其他方面,将会导致后期的维护工作量非常大,从安全稳定的意义上来说,单独供电的稳定性、安全性最好。

       PoE交换机的供电标准
       答:PoE交换机的供电标准有两种:IEEE802.3af,IEEE802.3at。前者的功率功率是15.4W,后者的供电功率更大,但端口的供电功率达到30W,更适合更高功率的设备供电。目前很多厂家的PoE交换机同时支持这两种标准,丰润达的系列PoE交换机均同时支持IEEE802.3af/at标准,自动检测受电设备功率,双标准智能供电,更符合PoE供电设备的发展要求。

       PoE交换机的供电方式
       答:PoE交换机的供电方式有两种:中间跨接法和末端跨接法。
       中间跨接法使用以太网电缆中没有被使用的空闲线对来传输直流电,4、5脚连接为正极,7、8脚连接为负极,Midspan PSE(中跨供电设备)是一个专门的电源管理设备,通常和交换机放在一起。它对应每个端口有两个RJ45插孔,一个用短线连接至交换机,另一个连接远端设备。
       末端跨接法是在传输数据所用的芯线上同时传输直流电,其输电采用与以太网数据信号不同的频率。1、2为正极,3、6为负极。目前厂家的PoE交换机多采用此种方式。

       如何选择PoE交换机?
       答:选择PoE交换机的时候,需要根据前端受电设备的数量、设备的功率、成本预算等各个方面来考虑。必须需要多少端口的PoE交换机,哪种牌子的PoE交换机等。

       PoE交换机供电注意什么?
       答:1,PoE交换机要合适,无论是背板带宽还是供电功率,都必须达到要求,否则非常麻烦。2,网线的质量要合格,PoE供电通过网线实现,如果网线劣质,直接影响PoE供电的效果。3,网线的距离不要过远,即供电的距离不要超过100米,否则数据会丢失。

网友A: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感谢看帖

网友B:
谢谢,学习了。其实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用,为什么要把电源线和网线整合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其实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用,为什么要把电源线和网线整合在一起。。。

因为有的需要供电不如 监控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的需要供电不如 监控摄像头

就是有些设备另一头只有网线接口是吗?不像如图所示还要网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些设备另一头只有网线接口是吗?不像如图所示还要网个接口?

恩恩 对的

网友:
网络摄像机就是

网友:
哦,懂了,原来是这样,这确实能省成本呢,批量生产确实很省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