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MS-AAA31 VER1.0独立OK

楼主(2016-02-23):
海尔一体机MS-AAA31

网友:
下载来试试  我的是报错的 进不去CMOS。BIOS设置不了

网友(2016-03-28):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cpu后面的那颗晶振旁边 有个0欧电阻接地  是不是机子本来就这样

网友(2016-05-03):
可以用没 下来看看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2017-02-15):
刷了可以亮机,机器OK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7-08-18):
楼主先收藏了。希望有用我的是开机0.6不显

网友:
我的是上到0.5掉电,你的会掉电不

网友:
这BIOS开机快不快 我这换桥开机慢

网友(2018-06-26):
这BIOS开机快不快 我这换桥开机慢.有没有工厂bios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cpu后面的那颗晶振旁边 有个0欧电阻接地  是不是机子本来就这样

出厂就有,我今天刚接手一台,也有000电阻(我的故障是待机0.03按开关不触发,清了下CMOS跳线OK了)
原机BIOS刚读取了,一会忙完,传上来,共大家用

网友(2020-11-23):
我的开机到0.5不动,不知是不是BIOS

网友(2021-01-16):
各位大哥   你们有没有位置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