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41M REV1.0

楼主(2016-02-23):
主板不跑码,各供电正常,测试卡RST灯常亮,刷BIOS无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什么主板 名字 你单单说这些 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 名字 你单单说这些 谁知道

我见识少,这个板子是联想启天的板子,G4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识少,这个板子是联想启天的板子,G41。

大师教教小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见识少,这个板子是联想启天的板子,G41。

我知道这个问题  不过先听大师怎么修

网友:
供电正常你还要查下时钟还有就是桥的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个问题  不过先听大师怎么修

果然厉害,一说什么牌子的主板什么问题就知道问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