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触摸失灵 充电慢

楼主(2016-02-23):
手上有台iPad4 触摸失灵  触摸是新买的,还有就是开机的时候闪下屏幕灭掉,再次开机点亮 求维修思路,因为是刚开始接触手机平板这一块

网友:
高手都去哪里了,指点一下

网友A:
查屏灯电路,可能电源不稳

网友:
顶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灯电路,可能电源不稳

是不是那个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