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不充电之BATT_TEMP(电池温度检测)信号

楼主(2016-02-23):
上图是飞线的
检修过程:充时指示灯不亮,首先大概测量下没发现问题,没亮灯,怀疑EC问题,订了
个前板换上照旧,打开图纸仔细测量一番,发现问题出现在BATT_TEMP(电池温度检测),
不插电池时,电池接口5脚 只有2.5V,经两电阻到EC的63脚只有1.35V,
插上电池后两数据为1.8V、1.1V;排除EC(已换),再拆了LM393(3脚相连),还是一样,
这种情况估计板层问题了,准备割线了,断开之后阻值也有变化,变为695,
之前560,电压也变为3.3V,插上电池的变为2V,经电阻到EC也是2V。
小结:板层不良,串线,拉低了电池温度检测电压。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如果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已加分鼓励,不充电的不好修,能修好真的很不错

网友:
意思是电阻分压到EC那边的板层问题?

网友:
电池修的少,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信号不是很多笔记本主板上都没电压吗,

网友:
电池的问题几乎都没有修过

网友:
大神能不能截个电路图上来呀,我都看不懂

网友:
我的现象是充电提示灯在亮,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A:
楼主比较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6-04-06):
这个的得加分 我有台机器不充电 系统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应该怎样下手啊!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 我不能对360小时前的帖子评分 不过还是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比较厉害的样子

信息不够,看图纸,查查电池接口电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