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AMD求教贴

楼主(2016-02-23):
机器说是很长时间没有用,拆机,也没有啥动过的痕迹,
19V没进主板,前面的隔离管G电压只有3.3V,是,电池的隔离管造成,换掉,有公共点
电源指示灯没亮,RT8206B LDO无,换8206A待机正常了,电流0.07
是感觉不正常,但是看看也没有啥问题,没有管
触发掉电了,电流0.2一点点,
查,有两个电压没有出来,1.5V没有,换芯片 51116替换8207A
还有个1.1V,没有,换芯片 好像是820几
电流到了,0.5多,
CPU供电没有,
继续换芯片吧6265A,
呵呵,现在待机也正常了,触发了,跑码了,显示了,
问题又来了,
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不显示时候大写灯闪
电流大概1,3吧
加焊北桥没有效果,
抽风的加焊了显卡,挂了,拆了显卡,
重植北桥,跑马了
档74,刷了几个BIOS
有的档74 ,对了,拆了内存,也是档74,
有的是档17,
听说,这个机器,直接拆掉显卡是可以用的,哪位指点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北桥是0752001 显卡是什么001具体忘了
大伙指点下

网友:
我的现在是无待机换8206b后1.22不亮掉电

网友(2016-03-24):
换个CPU看看呀,

网友:
换一个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