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开机无显报警

楼主(2016-02-23):
   今天接收一台联想G400机器,故障为开机无显,并报警,三声,这就怪了,报警有两声的,4声的,没听过五声的,于是就刷个BIOS试一下,结果好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遇到过。

网友:
新机器bios爱坏

网友:
我一般都不管它叫多少声,反正无思路时BIOS刷一刷,惊喜不断

网友:
4楼大神说的好,一般 报警的话应该可以判断CPU已经可以工作了把,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苹果A1502开机报警3声,换了BIOS也不行,还在那躺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