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型号 HP 15-P227TX 版号:DAY11AMB6E0

楼主(2016-02-23):
本子进水,一修把PU7芯片拆了,有这个本子的图纸或者有这个料板把这个芯片型号告诉我。10分送上,不是很多,表示感谢!

网友A:
图纸我也在找,手上刚好也是一架进水的,不通电

网友:
是不是——NCP81118

网友:
感谢。我的也是进水,一修直接拆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也在找,手上刚好也是一架进水的,不通电

感谢。我的也是进水,一修直接拆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的也是进水,一修直接拆件了。

哦,我的已经修好了,待机电压是按开关的时候出来的,我这个按开关只有3V出来没5V,5VLDO都没有产生,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BIOS有吗,原机的可以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我的已经修好了,待机电压是按开关的时候出来的,我这个按开关只有3V出来没5V,5VLDO都没有产生,换 ...

时开时不开什么问题啊?  开机了也不能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时开时不开什么问题啊?  开机了也不能亮

那就要查待机条件啊,或者你看下是不是开关坏掉导致的,通电之后不亮要查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查待机条件啊,或者你看下是不是开关坏掉导致的,通电之后不亮要查时序

查出问题了,电源口的事19V能过去,电源口的其他电压过不去。不亮是论坛的BIOS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问题了,电源口的事19V能过去,电源口的其他电压过不去。不亮是论坛的BIOS都不行。

恩,修好了那就发个经验帖子出来吧,共享下维修经验,记得给我发链接哈,我去给你加分

网友:
你们的修好了没有呀,我的按开关,电源指示闪三下。

网友:
有HP -Q140 版号DAY11AMB6E0  PU1的芯片型号?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刚好有人修

网友:
楼主的修好没有我这也有一个进水的开始不加电换了PU12加电了但是PU3也进水氧化了洗了一下掉了一个电阻PR74不知道多大的可以帮我量一下吗

网友D(2016-03-25):
我也有一个  好像短线了  你的主板还在吗,帮我也拍一下  万分感谢,显卡背面右下角,cn10空插坐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  好像短线了  你的主板还在吗,帮我也拍一下  万分感谢,显卡背面右下角,cn10空插坐下边

我有板要就今天扣我  584914416

网友:
我也在找图纸啊

网友:
我的开机不显啊

网友:
PU7是代码芯片,料件标号:3T=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