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开机1.4-1.5A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6-02-23):
联想一体机C305开机1.4-1.5A屏幕无显示,内存,cpU 都换了。BIOS也刷过了 ,显卡也加焊了,北桥也加焊了~!就是不显示·有修过的高手没·上1.4-1.5A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电压呢?都没有测吗?看下显卡旁边有没有一个AWP这样子开头的芯片

网友:
显卡供电 八角芯片

网友:
显卡的那个八角芯片也换了·第二天客户来哪走了·最后还是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