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上电

楼主(2016-02-23):
dell笔记本进水不上电,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hp笔记本

网友:
还是先把进水的处理一下吧,不行就送修

网友:
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就差不多了

网友:
摆明了灌水刷分贴,照片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网友:
花200直接买个主板解决

网友:
把哥哥电路的管测一下断没断

网友:
这也是求助吗,,,,灌水吧

网友:
小白白来注水的吧

网友:
具体故障也不说一下,怎么帮你呀

网友:
哥们你这样我还是先得1分在说

网友:
看这人是小白呀。。。。。学习过没有?

网友:
进水那就测有没有地方烧短路了解呗

网友:
五楼的眼光很毒啊

网友:
SO SO SO。。。YOU NO chinaese?

网友:
3V 5V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