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大短路 双BIOS和PDF图纸 完美解决

楼主(2016-02-23):
同行拿来台联想B460 通电 短路,于是留下明天给答复 报价150-200.
第二天上班拆机看下烧了个电容 拆了还是短路,仔细一看PCB烧穿了里面还在打火。
烧成这样都想放弃了,割线咯 于是就动手 结果不理想还是一样。

没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了,电钻伺候 嘿嘿 给它打穿总不短路了吧,再把割了线的也接回去
通电正常了 不短路了,通电试下 显示了 到这里真是笑死宝宝了。

OK了 装机吧  顺便备份下BIOS  和图纸一起发给大家共享下吧
B460 25Q32BV 独显 2ECN28WW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A:
这个位置版层烧  电阻腐蚀等 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版层烧  电阻腐蚀等 也算是通病了

恩 这个电容少的碰到好多了 但是PCB 烧穿的还是不多的

网友B:
借用图纸,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用图纸,谢谢楼主!

不用谢  祝你成功解决

网友:
楼主好运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谢  祝你成功解决

已解决, 5v_s5电压低,轻微短路!

网友:
技术好就是吊~!

网友:
5分又没有了,哎,不容易呀

网友(2016-03-25):
我也遇到一台烧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