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不亮,电流1.2掉到0.92,不过内存 【通病】

楼主(2016-02-23):
昨天收了个DV4机器,型号是:1213TX;今天开机就不亮了,以为是显卡的问题,(NV600的显卡)于是加焊,加焊完事症状一样,只是后发现左侧的切换显示等一下一下闪烁,于是怀疑是内存,换内存,换了好几个256-512的都不行,后来换个2G的机器亮了。

DV4板子和CQ40的板子一样。他们俩个的共同毛病就是挑内能,非常的非常的挑内存!!!

机器修复。之前不亮也应该是内存的毛病,我就是没注意那个灯闪烁。还有总以为这个显卡愿意虚焊,结果显卡当了替罪羊。

网友:
就这么简单?楼主

网友:
挑内存?原来的内存坏掉了吗?

网友:
现在还能修到这机器?

网友:
这机器用别的内存点亮,再换回来应该也能亮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那原来,那跟内存 在弄上去亮不亮

网友:
这个机子槽子很容易卡不紧内存倒是真的

网友:
确实先要考虑更换内存     以免走不必要的后路

网友:
先排除内存 有些时候不能太武断

网友:
这样概率好低,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内存坏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不会考虑到内存上去

网友:
用示波器 打着内存的地址线开机 有惊喜, 好多机器条内存 用示波器打着地址线 能亮机,

网友:
估计的用频率低的内存

网友:
晕  第一次听说 挑内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