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待机芯片1225C 发烫 非常规问题 求大神思路!!

楼主(2016-02-23):
华硕K550D 待机芯片1225C 发烫 ,换1225C芯片还烫,经测量3脚+3VA 短路,排查后是EC ITE8528E 短路,换EC ITE8528E 不短路了,但是1225C芯片还发烫,把+3VA后级断开后,1225C不发烫,从+3VA后级烧鸡,EC发烫,再换一片全新EC效果一样,EC还是发烫,电流0.3......... 求大神思路!!

网友:
把+3VA后级断开后,1225C不烫,说明和1225C没啥关系了,现在我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图导致的EC发烫的呢,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有短路的了,有可能是哪里呢?

网友A:
刚刚查到EC烫是因为EC连接的+3VS也短路了,烧鸡+3VS,发现RTD2136R发烫,拆掉RTD2136R +3VS不短,但是 待机电流0.170,还是大,吃完饭继续,奶奶的,碰到刺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查到EC烫是因为EC连接的+3VS也短路了,烧鸡+3VS,发现RTD2136R发烫,拆掉RTD2136R +3VS不短,但是 待机 ...

哈哈,如果单单是短路引起的还好,我修过一个1.5V控制的芯片发烫的都没搞好

网友:
EC 待机你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哦!!!!

网友:
如果只是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了,查查两组LDO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别着急换新件...继续烧鸡到电流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有3.3吗

网友(2016-04-02):
继续烧鸡到电流正常...

网友:
学习学习了!!!!

多多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可以看后级连着的电路芯片元件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