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KC t9000怎么拆机啊。有图

楼主(2016-02-23):
求助。HKC t9000怎么拆机啊。有图

网友:
后面那一块,和背盖分离就OK

网友:
慢慢撬啊

网友:
全金属的。撬不动。无边的。用力大了屏就碎了。
有谁拆过这个机器吗?

网友:
找度娘试一试,把型号输进去搜

网友:
有难度的额

网友:
百度要是能找到我就不上这里问大家了。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只有从底座入手,那个小方块动不得,它是接口和外置电源

网友:
底座里面什么也没有。

网友:
就是撬开这个盖子

网友:
金属块四周用锋利的东西插进去敲,有暗扣,你懂得

网友:
再试试。。昨天试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弄动。今天再大点力。

网友A:
打开了。大神们见识一下吧。。这个新型的机器不是一般的操蛋啊。上图。

网友:
胶粘的啊。。。

网友:
慢慢翘外壳

网友(2017-09-16):
后边开始拆的        吧

网友:
原来如此 找好久了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了。大神们见识一下吧。。这个新型的机器不是一般的操蛋啊。上图。

前面已经有人说过了,要撬开那个铁盒子,你不信。
最后还不是要弄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