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卡搜不到信号,强制开启的方法

楼主(2016-02-23):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把针弄掉方法不建议,其实还可以从24脚飞3.3V过来强制开启它

网友:
有图片解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针弄掉方法不建议,其实还可以从24脚飞3.3V过来强制开启它

蓝总这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好方法 收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蓝总这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看过虎子分享过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直接22脚贴纸贴住,不给他接触到,更楼主说的方法有点类似,不过没那么暴力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过虎子分享过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直接22脚贴纸贴住,不给他接触到,更楼主说的方法有点类似,不过没那么 ...

嗯嗯,我还没这么试过,以前X200这一块爱出问题,都是开关问题,直接短接了

网友C:
楼主你看看是这样吗?那个说22针贴住的应该是说错了吧

网友:
则呢么解释,高手在民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针弄掉方法不建议,其实还可以从24脚飞3.3V过来强制开启它

。。。我每次都是弄刀割断,下次要飞电压试试

网友:
下次要飞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看是这样吗?那个说22针贴住的应该是说错了吧

我的dell m1330刚好遇到了这个问题,用这个方法成功搞定。是20脚,不是22. 上面是奇数脚,20脚在下面。

小小一窄条透明胶仔细贴上就OK

网友:
直接把WLAN_ON 接3.3

网友:
大招都给你发了

网友:
这方法好,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每次都是弄刀割断,下次要飞电压试试

直接搞个贴纸贴住22脚也行,不让他接触到,割线到时候还得接回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还没这么试过,以前X200这一块爱出问题,都是开关问题,直接短接了

DELL的无线开关最容易坏了,我也是直接短接 哈哈

网友:
好方法下回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