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音箱猎狐LH-2008没有声音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6-02-23):
有源音箱猎狐LH-2008没有声音的检修方法

  最近收到客户的一台猎狐LH-2008有源音箱,这是一款经典OTL功率放大器,猎狐LH-2008有源音箱外形像一辆玩具小汽车,客户反应猎狐LH-2008有源音箱使用时没有声音,下面我把有源音箱猎狐LH-2008没有声音的维修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便参考。

  猎狐LH-2008有源音箱,车头有2只绿色发光二极管,内有一只4Ω3W圆形防磁3英寸扬声器,电路简洁,猎狐LH-2008有源音箱功放电路如图1所示。

猎狐LH-2008有源音箱功放电路图1

  猎狐LH-2008有源音箱检修方法/步骤:

  猎狐LH-2008有源音箱,测供电为14V ,测输出中点电压约为0V。在路测元件直流电阻,发现一只标称820Ω电阻的阻值很大,拆下测量已经无穷大,用一只470Ω与一只330Ω电阻串联代换后试机有声音但音量很小,怀疑4Sl/3W扬声器有问题,换新后声音正常。

  为什么820Ω电阻开路会造成猎狐LH-2008有源音箱没有声音呢?这是因为820Ω和100Ω电阻共同组成激励管C945的集电极负载电阻,当C945的静态集电极电流通过这2只电阻时会产生电压降,其中在100Ω电阻上会产生约1V左右的静态偏置电压,供给8050、8550的b-e结,使这2只对称互补推挽输出功率管在无信号输入时也有一定的静态工作电流,最大限度地克服交越失真,由于100Ω电阻的阻值很小,C945的集电极负载电阻主要由820Ω电阻来担任。

  C945的偏置电阻由120kΩ电阻接在互补推挽管的输出中点,正常时中点电压应为电源电压的一半,猎狐LH-2008有源音箱的中点电压为6.8V。120kΩ电阻不仅是C945的偏置电阻,还具有直流电压负反馈和交流电负反馈的作用。它把输出中点电压提供给C945基极做偏置电压的同时,还把由供电电压变化和环境温度变化造成的输出中点电压负反馈到C945基极,从而产生自动控制作用减小中点电压的变化范围,间接实现稳定功率放大器静态工作点的目的。

  同时还把输出中点的音频信号即交流信号也负反馈到C945的基极,产生电压负反馈,降低功率放大器的失真度,从而改善有源音箱音质。

  图中220μF/16V电容是音频输出电容也是隔直流电容,防止中点电压加到扬声器音圈。当C945输出音频信号的正半周时,8050导通,8550截止,经扬声器对电容充电,当C945输出负半周音频信号时,8050截止,8550导通,电容经8550扬声器放电,这样在扬声器音圈中流过一个完整周期的音频信号,经过电声转换产生声音。

  经过上面分析可知820Ω电阻失效则整个电路处于无偏置状态,自然无法进行放大工作。表面上看此功率放大电路元件很简单,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无线电基础电路。

  以上是猎狐LH-2008有源音箱没有声音的检修方法,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看完帖子 了解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