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功放小电容没有了 求救助方法

楼主(2016-02-23):
功放边上 左起第二个电阻没有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补救吗?

网友:
拆一个装上去就行了,这还用发帖来问

网友:
查图纸看多大电阻补料

网友:
找参数相同的装上就OK

网友:
找拆件板拆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
直接用锡包线相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A:
哪个?你说的是那个电感吗?没有一样的就短接。

网友:
看看什么作用,要么换,要么短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小文大章 -2 小减2分,警告一下,

网友B:
这个可以短接!一般都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短接!一般都是进水引起的!

谢谢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你说的是那个电感吗?没有一样的就短接。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知会一下什么信号啊

网友:
如果是接地的话 就不要了吧 如果不是接地的 就找一个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电阻 类型的 基本上都可以短接处理的吧~!

请高手回复下~ 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的? 谢谢

网友:
找报废板来拆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