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投影机画面抖动的各种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23):
3d投影机画面抖动的各种原因及解决方法

  3d技术在市场上也有了多年的发展,3d投影机也越来越多的被普通家庭选购。但是有时候会出现3d投影机画面抖动的问题,这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呢?以下就是3d投影机画面抖动的各种原因及解决方法。

3d投影机(图1)

硬件:

  一、灯泡老化

  当发现3d投影机画面抖动的问题,首先要查看的就是灯泡,查看是否灯泡老化引。如果是,更换投影灯泡便可。

  二、VAG线没有接好

  3d投影机画面抖动可能是VGA线没有接好,建议接好再投影。另外在投影机的按键上找到”menu",调节好图像,再按”Enter"就可以。

  三、分屏器

  3d投影机画面抖动一般是VGA线或分屏器引起的,建议用短的VGA线直接连上看一下。如果故障排除就用原来的VGA线(不用分屏器),如果问题依旧,就是线的问题。如果问题解决,就是分屏器的问题。

3d投影机(图2)

软件:

  一、重装软件

  1.卸载现有的所有解码器,建议安装在全新的WIN7系统上。

  2.解码器安装,下载最新完美解码,一切都已默认安装模式即可。

  3.下载最新版FFDshow安装,在字幕那里打勾(3D) 。

  4.进入完美解码设置H.264视频解码器则是要害所在。这里选择 CoreAVC,即是GPU显卡解码。

  5.打开SSP播放器,A卡选择看方式:页交流模式,N卡并且成功破解了NV 3D立体视觉,则选择:NVIDIA 3D Vision。

  6.必需全屏播放,才会采用3D模式播放。窗口播放默认是2D播放模式。

  7.全屏播放,起首裸眼观看,如果发现画面有明显的重影,则播放成功,没有重影则播放失败。

3d投影机(图3)

  二、采用TMT播放器播放

  该播放器目前只支撑NV 3D的播放,是以只适合破解后的N卡利用(当然有NV播放套件的也一样)。TMT能完美播放各种左右、上下、交织以及蓝光原版3D的片源,并且只要播放成功,绝不会产生抖动的问题。

  以上就是3d投影机画面抖动的各种原因及解决方法,有遇到此情况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以上的解决方法哦!

网友:
我也会修投影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