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开机后显示菜单,其它按键无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6-02-23):
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开机后显示菜单,其它按键无反应怎么办?

  最近有许多用户反应,在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的使用过程中,遇到开机后显示菜单,其它按键无反应的情况,造成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发生这类故障多是由于开关内部接触不良引起的。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的此故障的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

  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拥有这超高清的动态影像录制和卡尔蔡司镜头,超大的内置储存空间,强大的光学防抖功能,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间,都能拍摄到清晰的画面效果。

  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的检修方法:

  (1)取下电池组,用微型十字螺丝刀分别卸下松下数码摄像机右侧黑色盖板四周的六个螺丝钉。

  (2)卸盖板。轻轻向后拉动盖板,使其脱离机体。

  (3)拔下喇叭连线和组合开关排线。

  (4)拆开组合开关。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松下数码摄像机的菜单键、多功能刻度盘以及拍照键三组开关被一块盖板扣在一起,卸下盖板的两个固定螺丝钉,可以看到菜单开关。

  (5)检查开关。

  用万用表欧姆测量该开关两端,发现开关始终处于闭合导通状态,说明开关已损坏。更换开关后,故障排除。

  以上是松下数码摄像机DS60其它按键无反应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摄像机有点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