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2-23):
闲话不多说 直接主题······
今天店里接到一台华硕Z99D笔记本 ,上电源1.5安不显示。心里美滋滋的 报显卡  客户说修  。二话不说拆机。

拆机完成,上bga取下显卡换上新的显卡 (正好手里有备货,换显卡照片忘记拍了

再次上电源 ,我去 和上次一样 不亮机
前思后想。整理一下思绪,这是AMD芯片组,会不会是桥有问题。手里没有此型号桥,只能加焊一下。没有想到竟然亮机了。

呵呵,我是小白。

网友:
这块板要变形吧

网友:
拍摄角度问题  此机走弯路了

网友A:
楼主说不定显卡没坏, 是桥 虚汗了, 导至不亮机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不定显卡没坏, 是桥 虚汗了, 导至不亮机也不一定

对啊 我最后就加焊的桥

网友:
单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B:
是风枪加焊  还是BGA加焊?

网友C:
老机器了,现在基本上都见不到了

网友:
显卡不是直接加焊就好啦

网友D:
AMD的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机器很老了啊

网友E:
华硕这种机器,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拔了显卡板开机看有没有华硕logo的声音,有就是显卡板,没有就查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这种机器,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拔了显卡板开机看有没有华硕logo的声音,有就是显卡板,没有就查主板吧.

下次我试试

网友:
恩,有的机器logo没声音,也可以试下大小写锁定看灯亮不亮

网友F:
这机器显卡坏的太多

网友:
也不知道机主怎么用的,这么久才坏

网友:
这就是AMD芯片组。。。

网友:
AMD发热量大 所以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风枪加焊  还是BGA加焊?

BGA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了,现在基本上都见不到了

对 一般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路过。学习学习学习!

别这样主题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都是北桥问题。

基本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主板吧,又不贵

维修 费用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显卡坏的太多

对 显卡 桥 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