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V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2-23):
今天维修华硕K450V主板  板号asus  X450CC REV 2.3开机电流到1.2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感觉是板载内存坏了,不会屏蔽求大神

网友:
好像有教程的 你找找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上次我遇见,,然后换的板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kw=%E5%86%85%E5%AD%98%E5%B1%8F%E8%94%BD 这么多屏蔽的帖子,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论坛有这个教程啊  或者直接量那个内存颗粒 看哪个短路了

网友:
刷过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kw=%E5%86%85%E5%AD%98%E5%B1%8F%E8%94%BD 这么多屏蔽的帖子,你自己看看吧

这个是X550CC不一样

网友:
找不到点位图和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X550CC不一样

知道不一样,但是屏蔽的方法一样的吧

网友:
有个就是拆出板载内存 ,外接条试下。

网友:
吹显卡 排除虚焊

网友:
板载的内存 比较难搞

网友:
很少遇到板载内测坏的。

网友:
板带内存不好判断,全摘了也不一定能屏蔽了

网友:
屏蔽下板载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