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x58主板修理遇到问题

楼主(2016-02-23):
今天同事拿来一台主机,说不能开机。插电开机,发现不跑码,显示FF。经测量,桥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异常,只有0v,后来发现只要不放cpu并且拔掉CPU的8pin供电,内存电压就1.5v正常。不插供电放cpu一样不出内存电压…这个何解?先不管,继续测时钟正常,复位也ok,但就是不砲码。现在想测下cpu的时钟和复位脚,但没图纸…维修陷入困难。谁能告诉我1366的时钟和复位脚是哪个?或给个LGA1366的接口定义?谢谢!

网友:
有人帮忙么

网友:
请求高人支援…

网友A:
供电都不完全,CPU复位就不用去测了,不可能有CPU复位的

网友:
坛里有MS7522V星x58的图,很清楚

网友:
再查下内存168脚电压,是1.5v上拉的

网友:
错了,168脚是要vddpg信号有后发出,测下VDDPG,这条线路,VDDPG由1.5V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不完全,CPU复位就不用去测了,不可能有CPU复位的

谢谢您的解答,请问为什么只要一放CPU就没有内存供电?不放U且不插供电时内存供电又正常了?这个真难懂…没图纸修起来难…

网友B:
装CPU后没有内存供电我怎么感觉U有问题,没换个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CPU后没有内存供电我怎么感觉U有问题,没换个U试下?

不是U问题的哦,U在其他板上是正常的。

网友:
最新进展,发现开机时内存电压会瞬间正常然后又降到0.1v左右,既然高人们怀疑内存供电有问题,那就着手查查吧,但跑线时发现内存电压的控制IC既然是FOXONE,百度查下没资料。只是了解到这IC是富士康专用的,可结合软件或BIOS控制各项电压…现在感觉更加难处理了…

网友C:
产生内存供电的 不是这个FOXONE 把  ,它是已个智能芯片 应该有已个其他的芯片产生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生内存供电的 不是这个FOXONE 把  ,它是已个智能芯片 应该有已个其他的芯片产生内存供电

真的是这芯片控制的,内存的上下管都由这芯片的18、19脚输出…没资料难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生内存供电的 不是这个FOXONE 把  ,它是已个智能芯片 应该有已个其他的芯片产生内存供电

真的是'这芯片控制的,上下管由这芯片的18、19脚输出…

网友:
专用芯片 不好找资料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