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贴 V星P67A-G45(B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2-23):
祝大家新年好、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财源滚滚。
1、刚上班不久朋友打电话过来叫帮忙修块,是过完年来开机就不能开了,并且是I系列的呢。不管那么多先发过来看看再说。收到快递后拆开发现是V星MS-7673主板,对外型号P67A-G45B3)。

2、外观检查没什么问题,接电源点开关无反应,故障确定为不触发。在此提醒H61以上主板必须装假负载或者真U才能触发上电。

3、不触发先测量跳帽电压3.19V表示正常,你懂的很多板跳帽没电压导致无待机。

4、测量32.768KHz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62V、0.17V表示晶振工作正常。

5、通过目测诊断卡待机灯亮,表示3VSB待机供电正常。

6、哈哈别忘了H61主板有深度休眠,测量IO深度休眠待机供电3.19V正常。

7、测量桥深度休眠待机供电1.41V偏低,正常应该为3.3V左右。

8、断电打桥深度休眠供电对地67,没短路表示正常。

9、输出不短路先测量供电芯片条件,测量芯片供电5V正常。

10、测量芯片开启脚电压5V高电平,表示正常。

11、芯片供电、开启正常,输出又没短路,通过以上数据判断芯片坏,先把芯片拆下来。

12、换完芯片后,再插电测量芯片输出脚电压3.363V已正常。

13、点开关针主板正常上电,到此修复。

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名称3VA:
3VA来源:

总结:修H61以上主板要注意深度休眠的条件,必须把时序理清楚,要不会修到你爽爽的。

网友:
有电路图加上,更精彩~

网友A:
IO的深度休眠在IO中英文缩写是什么 还有南桥的深度休眠英文缩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深度休眠在IO中英文缩写是什么 还有南桥的深度休眠英文缩写是什么

V星主板一般叫V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深度休眠在IO中英文缩写是什么 还有南桥的深度休眠英文缩写是什么

桥的深度休眠供电:VCCDSW3_3

网友B:
徐老师你怎么那么快就能找到这块板的IO和桥的深度休眠待机供电的位置呢?是不是每块H61以上的主板都有深度休眠信号,英特尔主板的32.768KHz晶振两脚电压不是均不超过0.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徐老师你怎么那么快就能找到这块板的IO和桥的深度休眠待机供电的位置呢?是不是每块H61以上的主板都有深度 ...

深度休眠在H61以上主板都有,每个品牌都有特点,多修就行了,表有误差电压会高点没事。

网友:
徐老师好厉害 时序的理解很重要 不仅仅是电脑这款 电子产品都有这方面的 感谢徐老师 看了徐老师的主板维修不是事儿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简单易懂 但是都是知识的精华。强烈建议最近在出精品。

网友:
徐老师再接再厉,多来点H61以后的维修贴,让我们多涨点经验!!

网友:
学到了 H61以上的主板要装假负载才能触发上电!深度休眠供电3.3V 果然易懂

网友:
徐总发帖思路清晰,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版主发贴,一看就明了......

网友:
有电路图加上,更精彩,MSI有的板子不放电子也会不上电的哦

网友:
简单明了,很容易学习

网友:
大师傅的帖子就是非凡,首次听到深度休眠这个。感谢了,

网友:
又长了知识 深度休眠 我有一片还未修好

网友C:
大师  我在浏览器 专给你 开了一组收藏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  我在浏览器 专给你 开了一组收藏栏

老徐  流弊...

网友:
加上电路图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非常精彩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徐总就是牛逼。现在也就修H61有点价值了。那种G31 AMD的修一块二三十的。

网友: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深度休眠信号吗?

网友:
徐老师 威武

网友:
徐老师精品好贴,认真学习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分析,有点遗憾,不知道具体的信号名称,可以共享图纸吗?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受教了

网友:
徐总万用表表笔套的是什么?那个点就是深度睡眠对地阻值测试点吗?
海韵之恋
ATX电源接口里面的端子,每个品牌的板都有特点,修多了就知到在什么地方。
详情

网友:
徐老师的帖子真是深入淺出,手起刀落呀。

网友:
徐老师牛逼

网友:
嘻嘻,谢谢老师的分享。不知小白我何时才能及您的凤毛麟角
写作业去

网友:
V星的主板 这种五脚的芯片 确实很爱坏,都是输出电压不正常导致 不上电,不跑速的故障 !

网友:
以后,基本就是H61 修的多了,多多学习6系列主板的维修吧,

网友:
徐老师发帖总是点中要害哦

网友:
我现在对精帖子都拷下来 了

网友:
徐总 1150的时序 抓紧时间呀 一直在等
1150板慢慢的多起来了

网友:
请问io的深度睡眠信号是什么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不开机的维修思路。谢谢徐老师。

网友:
*脏话*!!我完全没看懂!!请问大哥这些信号名字有表可以手册可以查吗

网友:
楼主技术牛我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
非常清楚,牛B,值得我认真学习

网友:
有图纸就牛逼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的分享哈!

网友:
msi的一般有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从第6步就看不懂了  桥的跳线帽那里有3.3正常了 不是要测触发排针 到IO的跳变了吗  IO到桥的 桥到IO的  IO ...

新板有深度休眠:RTC----深度休眠待机-----浅睡眠待机----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板有深度休眠:RTC----深度休眠待机-----浅睡眠待机----触发----。。。。。。。

如果不知道这步骤  直接从触发那里修起  你这板能修好吗

网友:
手起刀落人抬走,大师修板就是干净利落

网友:
原来还有个深度休眠啊

网友:
大爷牛逼啊,前几天一个高端主板不触发。。。我都没敢修,,  不触发。。。听说是外国带回来的,华硕的 啥型号我忘了。。。没敢修

网友:
此贴在下收藏,有空多多临摹

网友:
学习了,期待徐老师的精华贴!

网友:
徐老师修板,老牛逼了

网友:
看徐总一贴,胜读百贴。多谢老师!

网友:
又来了个深度休眠!现在主板信号越来越多了。

网友:
台式机不会维修啊

网友:
PCI卡上的3.3v和3vla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徐老师深度休眠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F:
徐老师,深度休眠信号和笔记本待机3/5v可以做相同理解么,还是理解为南桥待机,io待机?

网友:
学习了,深度休眠和待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徐总:桥和I0的深度休眠用的还不是一路电,那IO的深度休眠信号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徐老师,深度休眠信号和笔记本待机3/5v可以做相同理解么,还是理解为南桥待机,io待机?

不一样的东西,深度就是深度

网友:
主板在实地学完了,今天仔细品读徐老师的这个6系列故障作品,还真有不小的收获和感触,老师教的东西一定要记牢。这个板子要我修,并不见得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