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3 V 1.1重复启动

楼主(2016-02-23):
主板开始是不跑码 A11脚 3.3 A13 A14 0.4 测试一遍发现VR_READY 竟然为低电平 MN28没有正常导通 换了个管子 就正常了 上U 跑马有报警声3短一长 以为好了 上内存 结果上电2,3秒就重启 测试内存上有波形 换了内存 刷了BIOS 都不行 内存供电正 时钟正常 SPD 3.3 集显供电一直没出无论是一开始不跑码 还是报警的时候  1,4脚12v 2脚2v 3脚4.8v 5,7,8无电压 示波器测量 5,7,8脚 无任何波形 现在很纠结啊 求各位指点

网友:
上内存 结果上电2,3秒就重启,看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A:
都已经有报警声了,按理应该集显供电出来了,有换个U测试下吗?看看U座的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有报警声了,按理应该集显供电出来了,有换个U测试下吗?看看U座的针脚

集显供电没有出

网友:
几M的bios啊  是1.1版本的吗

网友(2016-03-24):
这板子修过几块,都是内存SPD电压没出来,看是不是哪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