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120tx 没cpu供电求大师给思路

楼主(2016-02-23):
开机电流0.13 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1.5V有。 cpu 供电vcc5v有 en 3.3有。cpu供电芯片换的新的。南桥做了bga。bios刷了。就是没cpu电压。开机0.13cpu 微热。求大师给思路

网友:
CPU换过没有啊

网友:
换过。平台是三代。3代2代都换过

网友:
U电要有两个PG,还有读到BIOS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BIOS坏的很多,不仿多换几个版本的试度

网友:
biso刷了2个了都不行 cpu供电附近 1.03 啥的 还有 真是无语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哟,不得行在换个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