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120tx 没cpu供电求大师给思路

楼主(2016-02-23):
开机电流0.13 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1.5V有。 cpu 供电vcc5v有 en 3.3有。cpu供电芯片换的新的。南桥做了bga。bios刷了。就是没cpu电压。开机0.13cpu 微热。求大师给思路

网友:
IO也换个试试看,不行的话就仔细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外围BST FB 等

网友:
fb 1.29V有

网友:
图纸各位大手给看看吧、无能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