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的2.4G 5G哪个穿墙好,哪个速率高?

楼主(2016-02-23):
概述:
在无线干扰方面:2.4G由于车道虽多,但不相互干扰的车道只有3个,并且使用的设备也多,干扰自然要大很多;而5G,虽然车道不多,但车道间距大,使用的设备也少,干扰自然要小。干扰方面,2.4G>5G。

在穿墙覆盖方面:由于5G由于频率更高,波长更短,而Wi-Fi的穿墙覆盖主要是依靠波的衍射能力,大学物理都学习过,波长越端,衍射能力越差,所以穿墙覆盖能力,5G<2.4G。

所以,2.4G主要用于Wi-Fi穿墙覆盖,而5G主要用于近距离高速数据传输,比如终端和路由器都在客厅,或者都在某一个房间,没有墙壁的阻隔。两者定位不同,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选择性连接使用。

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2.4G与5G的不同以及各自定位:

Wi-Fi频段
首先,无线信号都是采用频段资源来通信的,Wi-Fi不同的标准,工作在不同的频段。像现在最常用的802.11n标准,一般工作在2.4G频段(802.11n 2.4G/5G双频的产品,也可以工作在5G);最新的802.11ac标准,则是工作在5G频段。

如果对频段这个概念不好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高速公路。通信在频段上跑,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跑一样。Wi-Fi主要是两条高速公路,2.4G高速公路和5G高速公路。

2.4G频段
每条高速路,还有很多不同的车道,这个车道的概念,就是下面要说的信道。下面显在中国,2.4G这条高速公路上一共有13条车道(信道)。

很多人会说,13条也不少了,为什么还会有干扰呢?因为2.4G的频段有限,各个信道之间有重叠的部分,如下:

随意,虽然一共有13条车道,但由于资源有限。所以,不同车道之间,便会存在共用“路面”的问题。13条车道中,最多只有3条车道可以不相互影响,例如1、6、11车道互不相互干扰。

小贴士:所以,大家如果家中有多个路由器啥的,分别把它们设置在1、6、11车道,便会减少干扰哦。另外,现在2.4G的手机、电脑、微波炉等终端太多,也就是车道上跑的车也多,相互干扰就是一定的了。随着技术的发展,Wi-Fi的速度也要提升。显然2.4G上提升空间很小,那么怎么办?再建一个Wi-Fi高速公路呗。

5G频段
下面显示,在中国,5G这条高速公路上,一共有4个车道(什么美国有12个车道?人家是美国呀)。

虽然中国5G车道只有5个,但每个相邻的车道间距有20MHz(2.4G车道间距是5MHz),在20MHz时,车道之间不会有干扰。如果为了提升速率,把两个20MHz的车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40MHz。以此类推,中国5G频段最多可以提供80MHz的超大车道,所以5G的速率自然快乐。

虽然5G上车道合成40MHz或80MHz后,也可能存在和其他车道干扰的情况,但由于5G设备目前比较少,所以干扰的几率要小很多。

在无线干扰方面:2.4G由于车道虽多,但不相互干扰的车道只有3个,并且使用的设备也多,干扰自然要大很多;而5G,虽然车道不多,但车道间距大,使用的设备也少,干扰自然要小。干扰方面,2.4G>5G

在穿墙覆盖方面:由于5G由于频率更高,波长更短,而Wi-Fi的穿墙覆盖主要是依靠波的衍射能力,大学物理都学习过,波长越端,衍射能力越差,所以穿墙覆盖能力,5G<2.4G。

所以,2.4G主要用于Wi-Fi穿墙覆盖,而5G主要用于近距离高速数据传输,比如终端和路由器都在客厅,或者都在某一个房间,没有墙壁的阻隔。两者定位不同,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选择性连接使用。

网友:
5G是未来发展方向

网友:
现在很多路由器 手机都有5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