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
手表摄像机使用详解

楼主(2016-02-23):
手表摄像机使用详解

  摄像手表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内置存储器的微型数码摄像手表,是世界上最小的微型DVR。它隐藏在手表里面,具备摄像、录音、U盘、手 摄像手表手表的功能,是现代尖端科技与传统应用的完美结合。手表摄像机怎么使用?手表摄像机使用说明全解,带你畅玩腕中的微型摄像机。

摄像手表外型与按键

  1、开机/拍照/摄像/保存/关机键

  2、复位键

  3、USB接口

  4、摄像头

  5、指示灯

手表摄像机操作方法

  1、开机/拍照/保存:按开关键,开机后黄灯长亮,按一下转为黄灯闪烁,此时处于待机状态,短按一下蓝灯会闪一下进入拍照状态,按一下拍一张照片;待机状态下按摄像键蓝灯亮起三秒后——蓝灯灭后进入录像状态中。(注:如磁盘空间不足时摄像机会自动关机。)

  存档:在录像状态下,短按摄像键保存录像,此时黄灯闪烁,指示灯此时处于待机状态(即不录像也不关机),1分左右如无其它操作自动关机。

  关机:在待机状态下,长按开机键,蓝灯闪烁三下。

  2、复位键:如出现死机现象,请按复位键后重启。

  该版本软件(V2.5)增加了在录像的视频文件上方显示录像时间的功能。正确设置录像笔时间的方法如下:

  1、编辑一个文本文件,内容为:

网友(2014-10-19):
  请注意格式,一定要正确,不足两位(如8日,要写成08),保持秒钟的一定提前量。

  2、将该文件命名为time.txt。

  3、将录像笔插入电脑,并将上述文件拷贝到录像笔U盘根目录。

  4、将录像笔从电脑中拔除,关机,重新再开机,就完成了新的时间的设置。

  5、时间一经设置,将被保存在录像表里。

手表摄像机连接电脑

  1、使用本机配备的USB延长线连接到PC USB接口,正确连接后,您可在“我的电脑”上找到“可移动磁盘”的盘符。

  2、当摄像手表连接到PC后,摄像手表作为PC的移动硬盘已经开始工作。这时您就可以通过电脑非常方便的查看录像文件、传输、拷贝、粘贴和删除数据(音频、视频文件等),也可以存贮非音乐文件

  3、弹出USB设备:

  a.双击 Windows界面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

  b.在“安全删除硬件”对话框中选择“停止”。

  c.选择要停止的设备,选择“确定”,设备被安全删除,右下角绿色箭头处弹出“安全删除硬件”信息提示框“‘USB量Mass Storage Device’设备现在可安全地从系统移除”。

  d.关闭“安全删除硬件”对话框。

  e.断开播放器与PC间的连接。

  以上就是手表摄像机使用说明详细介绍,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的要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使用,请勿将摄像头直接对着太阳等强光源,以免光学器件受到损伤,不可以在粉尘密度过大的环境下使用,以免镜头以及其他部件沾染粉尘,影响摄像效果等,希望以上内容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