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一个dell 进水的机器 没有470k电阻 串联五个100k电阻

楼主(2016-02-23):
一个dell 5525 进水 没有cpu供电过程就不说了 查图纸看是一个470k的电阻腐蚀还有个地方断线~找了很多板子都没有 后来串联了五个100k电阻 现在是亮了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稳定~有这么干的没?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行 没弄过

网友:
这样不行的。找个差不多大的试一下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建议找个200k左右的电阻最好

网友:
楼主你这图太呕心了,我同意三楼和四楼的意见

网友:
这电阻 在液晶显示器上面 一大把的。

网友:
如果不是分压电阻的话还是找个差不多大小的代换下吧

网友:
T60的板子上应该有470K的电阻

网友:
人才辈出啊

网友:
焊工了得呀

网友:
如果是分压的话,你可以两个电阻一起换了,不一定就要470K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找个差不多的试试就可以

网友:
65厉害nnn32333

网友:
你焊的那图真是太那啥了, 换个差不多的就行,不用非得换一样的。

网友:
这图黑不拉几的  看不清呐

网友:
最重要是你那个470K的电阻是用在什么信号上的

网友:
你的图真没有看清楚,找个电阻应该是不会很难吧!

网友:
找电阻最麻烦了,470K确是不好找。不过我昨天看了一大婶自己算好分压多少然后直接把两个不常见的电阻换成两个常见的了

网友:
看不清楚图啊。。。。不过楼主能改变电路,感觉很牛哦。。没有这样试过哦。。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还可以这样。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电阻只有不是精密电阻和取样电阻一般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个人观点,有不对的不要拍砖啊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根据欧姆定律5个100k欧的串联在一起是500k欧,很接近,理论上是可以,但是连得太长了,到来用户手上晃来晃去,稳定性值得考虑

网友:
找个接近的吧,

网友:
楼主还是挺牛逼的,焊工好

网友:
看电阻在什么位置了,只要不是精密电阻,一般没问题,做维修的就得想办法

网友:
图片好吓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不算太恶心吧 这么看还行

网友:
楼主你也是强大啊 ,这么电阻你都能搞出来 470K看来是真的难找对你来说

网友:
感觉这样不保险,容易出返修

网友:
有才啊,串这么多不容易

网友:
用心才能看出点意思。这图真是的

网友:
应该差不多能行

网友:
五个一百 可以找两个两百多的啊

网友:
行就是不好看而已 效果是一样的i

网友:
楼主厉害呀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行 没弄过
这是什么东东。好呕的样子,焊膏吗?
v毒领风骚v
这画面,真心受不了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只是信号而已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