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集显不出显卡供电.附原机BIOS

楼主(2016-02-23):
e430正常使用不开机,电流上到0.5左右.拆机测量所有电压只有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先易后难 先换内存 cpu 刷bios 帮障依旧.最后换了一个桥问题解决.实践证明原板上的slj8c 可用slj8e代换.最后附上所机BIOS

网友A:
楼主几句话写了大半天的工作

网友B:
这种桥貌似不好换啊。。

网友:
牛逼哄哄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桥貌似不好换啊。。

不就是普通桥吗?很好换的

网友C:
换了南桥,机器的开机速度正常吗?会变慢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的,才没有集显电压的,有些机子从启动到进入系统都没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南桥,机器的开机速度正常吗?会变慢吗

一切正常 暂时没发现有慢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几句话写了大半天的工作

呵呵,查电路带换桥搞了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切正常 暂时没发现有慢的现象

哦哦,就是说这个机器换了南桥,不需要改写BIOS咯

网友: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E430 不出集显电压 装显卡开机电流0.94左右装不装内存电流都差不多 CPU 内存 换了 BIOS刷了 我把独立显卡摘掉 装不装内存开机电流 0.56左右 八声报警最后南桥换了 还是一样 现在蒙圈了 请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是桥导致的

网友:
遇到一个  修好 开机狂转   无所谓 不当无用

网友:
这个桥我还了两个都不好,哎不知道怎么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切正常 暂时没发现有慢的现象

6 7 系列的南桥不会导致此现象

网友(2019-04-04):
BIOS  是坏的 测试过 电流反复跑  0.5 ,,,,,,,,,,,,,,,,,,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值得我们的同学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