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无显

楼主(2016-02-23):
有一个HO G4的机器 ,开机无显示器 电流到0.9左右,但是用风枪吹BIOS芯片 就可以开机了,但是芯片程序刷过了,BIOS芯片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有谁可以帮帮我
芯片

网友:
确定BIOS是好的 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跟显卡有关系吗,显卡也加焊过来 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是怎样吹BIOS的,取下来吹么?BIOS型号换得是一样的么?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G4南桥问题也是多的

网友:
显卡虚焊了 这机子通病

网友:
换南桥看看吧,应该是南桥,上次才修好一台

网友:
到底是显卡还是南桥啊

网友:
晶振呢? BIOS 芯片刷的是不是正确的? 或者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