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跑1.0

楼主(2016-02-23):
一般都什么问题啊? 谁有BIOS奉献一个,我刷下试试

网友:
y400有通病 但是你这个故障点描述好透明

网友:
你这个描述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去论坛搜一下有没有bio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Y400 论坛有,自己下吧

谢谢了,刷好了,但是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刷好了,但是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槽子问题还是CPU问题呢?CPU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