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把我的可调电源正负极调换了试机会烧哪些地方

楼主(2016-02-23):
可怜呀,小孩子把我的可调电源的正负极换了一下插上了,结果我没有看,直接试主板了,一般都会烧什么地方

电源芯片看到一个BQ25A。望指导。

网友A:
也不一定会烧哪,可能只是待机芯片

网友:
悲剧了 具体看设计了 亲

网友:
这个看运气了 有个同行曾经把主板上啥都烧了的

网友:
这不好说。。 估计主供电通的地方都有可能。。

网友:
大的可报废,小的还好,你自己可以用表测一下就可以知道严重性啊

网友:
烧机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烧的可能性很大,,估计接口部分多查查

网友:
不会烧东西吧?或者你看下接口那里有没有个保护二极管,看下那个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会烧哪,可能只是待机芯片

BQ25A 现在不发热,开启隔离的24V电压也产生了,就是不触发。要查+5V和+3.3V待机电路吗。

网友:
没有办法修了,花那么多精力还不如换板了

网友B:
主供电接反的话看看系统供电呀CPU供电呀 E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接反的话看看系统供电呀CPU供电呀 EC呢

EC的+3.3V供电还是正常的。

网友:
这情况  查查保护电路 要是通了就换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