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2013年机器 板号820-3437-B

楼主(2016-02-23):
现在的情况是风扇狂转,我想找温控信号但查不到求大神帮我阿!!!

网友A:
温控信号应该是直接进SMC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控信号应该是直接进SMC啦!

SMC都带资料的,还是BGA的,想换的话一般要从料板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C都带资料的,还是BGA的,想换的话一般要从料板找

难道我的标题不清晰吗?我想问问怎么查温控信号。你这不是答非所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