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LX V2 能亮机但是复位没反应

楼主(2016-02-23):
该板北桥加焊过,进系统声卡显卡网卡均无问题,USB,PS2接口也正常。问题是该板的复位点触发后居然无反应。本人菜鸟。请教大家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主板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插针那里没有腐蚀也没少件。望高手回复。

网友A:
机箱的复位开关正常吗   复位电压有吗

网友:
复位针有3.3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的复位开关正常吗   复位电压有吗

不是,我裸平台跑的,没装在机箱里。

网友:
电压偏低,只有1.15V左右。

网友:
复位针没反应,你首先得量下复位针上面有没有电压,复位针一般是直接进南桥的,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找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板的点位图,如果有点位图那么看一下复位针的具体线路,然后在板子上跑一下看到南桥的线路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