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1CRZ和ISL6261ACRZ能代换不?

楼主(2016-02-23):
除2脚不同外其他脚都相同。原机上用的是6261CRZ,18脚VIN短路无CPU供电,0.3A左右。用6261ACRZ代换之后有CPU供电0.5A,不跑马,没有读BIOS波,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是不是这两个IC不能代用的?一体机板号:MS-7437.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后缀问题不打。。

网友:
感觉应该可以,但要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后缀问题不打。。

用6261ACRZ,脚2电压很低而且只有Q13相连。照电路的原理应该为3.3V才对,VTT_PWRGD有3.3V 刚才看了这两个IC脚2的内框功能图有点不一样。明天订CRZ后缀回来试试

网友:
怕不行,还是换同型号的好点。

网友:
有时候后缀不同也不能代换的,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吧

网友:
换上试试,不行也不会烧东西

网友:
已解决。用6261A确实脚2的电压被拉低了,6261CRZ脚2是3.3V的。此时也是不跑马,经仔细检查是人为2处故障,BIOS的RN18  10K上拉排阻和北桥供电的L20掉件。已修复,在此感谢各位同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