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进系统滚动条死机、进PE也进不去

楼主(2016-02-23):
南桥换过了,BIOS也刷了,CPU 内存等外设排除, 没有思路了,有方法的给个建议

网友:
杀了这么多还没修好,浪费时间。干脆换板得了,

网友:
没有理由啊,这些都干了还没好,有些奇怪,南桥的32.768晶振打下波波看看

网友:
看看死机时几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  遇到过卡滚动条的 是CPU后面电容问题

网友(2016-03-26):
我手里有一台,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正郁闷呢

网友:
我手上有台东芝的也这样,还没搞好

网友:
楼主机器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