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g41-l2 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6-02-23):
主板开机跑E0一直报警  是spd供电烧了  我这里有4片都是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那就是主板设计缺陷

网友:
SPD供电烧了,你要注意下内存槽看有没有烧倒针了。

网友:
电压先查查,重点SPD3.3v

网友:
这问题又可能是通病 也有可能人为插内存插反烧的

网友:
我这边来了一张是不跑马  有时钟 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