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GTX650PCI-E 1G DDR5 128BIT-OK

楼主(2016-02-23):
影驰-黑将GTX650PCI-E 1G DDR5 128BIT-OK.rar

网友A:
是自己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备份的吗?
刚开始时不显示,显卡各供电正常,直接走集显,就取下BIOS读取查看为空,在网上找不到同型号的下了个高版本BIOS能亮机但花屏,告诉客户等,结果一等就是半年了,今天有客户来升级主板CPU,一看是同款,备份写入OK,终于可以交货了。这也算是耗时最久的一次维修了。